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电机转子为什么是斜纹

楼主(2006-02-27):
请问电机转子为什么是斜纹(槽)

网友A:
主要是消除谐波电动势.
采用斜槽后,同一根导体的各个小段处于磁场中的位置各不相同,相对于直槽,导体的感应电动势会削弱.
具体公式推导请看机械工业出版社,汤蕴璆,史乃的<电机学>!

网友B:
消除谐波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