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找出三速马达的九个接线端号

楼主(2006-02-27):
各位大侠:晚上好! 现有一台5.5KW的三相三速电动机因九条引出线全乱,请问能用什么方法或什么仪器在不拆开电动机的情况下找出九个接线端号来。谢谢!接线原理图如下图

网友A:
只能大体判断,慢慢试.很费时间,有知道好方法的朋友请说一下.9个绕组,6个相同.

网友B: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误,下面那个图就是绕组内部的接线方式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九个抽头里面有三组比其他的电阻要小一半左右,那三组分别是4U-8U,4V-8V,4W-8W。这样就可以确认三根线了,虽然还不知道具体顺序:6U,6V,6W。
现在在6U/6V/6W里面挑一个头出来,假设是6U,从图上可以看出6U-4U/8U的电阻比到其他四个抽头的电阻都要小很多。这样,我们虽然还是分不出4U-8U,但是我们可以确定U相的三个抽头了。
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就可以确认另外两组V,W相的抽头了。
最后要做的就是把8打头的抽头和4打头的抽头分开。如果这两个绕组电阻不一样的话还可以量出来,要是一样的话万用表就用不上了。

最后这步我不知道我的方法行不行啊。把其他的六个抽头空着,给6U/6V/6W三个抽头通三相交流电(最好用变频器通上比较低电压的电),再去量其他六个抽头的电压,估计能量出一些名堂来的。
再不行,只能豁出去了,按4极2Y和8极2Y的方式接,试几次就出来了,两个接线方式不一样,速度也不一样。万一4U4V4W和8U8V8W混接了,开起来肯定不顺畅。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指点,特别是民工师傅谈得祥细,因为急用前天已经叫修马达的师傅拆开接好了。希望高人出手,是否有更简单的方法,若是再能找出一组就更好。再次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2009-09-29):
在万能转换开关上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