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情况下须用触摸屏?

楼主(2006-02-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看那个行业,那种环境,那种~~~~~~~!!太难,我答不了了,强人!!

网友B:
需要监视和修改参数的地方

网友C:
一般大一点的现场终端可以考虑用触摸屏,比如污水处理行业,锅炉控制行业什么的,比较多了,最主要要看现场的情况而决定的

网友D:
客户需求.控制系统比较复杂的就用

网友E:
在控制要求等级高的情况下,为了保护整个控制过程,增强控制过程安全性,为防止网络系统中断,就可以通过触摸屏通过现场总线的方式控制系统,以达以用户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