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有关回零

楼主(2006-02-27):
您好:请教个有关回零问题,谢谢
现象是:固高卡控制X,Y,Z,W四轴安川伺服,问题在Y轴,开始回零一切正常(HOME+INDEX)
,但是我执行了我的轨迹运动(缓冲区中)后,这时再想回零,会发现,y轴到了零点后,速度减慢,但没反向运动,也没停止,还是缓慢往前走.其他轴还是正常回零(回零程序是个子函数,按照说明书编).不知道有什么
可能原因:有没干扰的可能.或许连续轨迹运动(Y轴有较多的正反向运动),y轴就可能出现.???或者还可能是什么,谢谢!!

网友A(2006-04-18):
看一下说明书,好好设置一下参数。

网友B(2006-08-28):
建议您不要用固高的产品,我们公司几乎上当,好贵哦!!还不如自己开发!

网友C:
是否放大器有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