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C200H-COU01通电不运行

楼主(2006-02-27):
请问各位高手:C200H-CPU01通电不运行(power灯亮,但运行灯不亮)。8k内存已安装在上面,两块都如此,问题在哪儿呢?

网友A:
plc没有运行启动吧,用CPT或者CXP启动,监控试试看

楼主:
可是通讯不上啊,我用RS232C 电缆(XW2Z-200S-V)+通讯模块(CPM1-CIF01)+C200H-IP007与其通讯,在C200H-IP007上设运行(SW1-8"ON"),但仍无任何反应?

网友A:
这个通讯模块我不是很熟悉,用过一款欧姆龙的通讯模块,好像要设置波特率,检验位这些,你看看手册,是不是这样

网友B(2006-04-24):
请部:"用RS232C 电缆(XW2Z-200S-V)+通讯模块(CPM1-CIF01)+C200H-IP007与其通讯"是否能与计算机通讯上,编程软件用什么?
用“IP006”可以吗?

网友C:
用C200H-PRO27-E手编器连上,把开关放在"RUN"上试一下;

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

网友B:
to" wangchu ":
  大侠,我现在也想用RS232C 电缆(XW2Z-200S-V)+通讯模块(CPM1-CIF01)+C200H-IP007与C1000H和C200H通讯,不知是否可行,望大侠问题解决后给我指点一下软、硬件的设置。
  另外,请问大侠,您的IP007再哪买的,多少钱?请不吝赐教!

多谢!!!!

                 circinus@sina.com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用编程电缆连接后,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运行停止,设置到运行状态就行了,以后在开也是RUN,现在可能是没有设置到RUN状态,它跟三菱不一样,没有外部的RUN/STOP开关的

楼主(2006-06-18):
还没有解决,请各位继续帮助!有相同问题的朋友一起讨论

网友E:
要用电缆(XW2Z-200S-V)+LK201才可以 QQ7108570

网友F(2006-10-22):
请问各位工程师,你们知道C200H-IP007的SW1和SW2开关的定义吗?
急!!!谢谢!!

网友G:
问OMRON技术支持:8008204535。

网友H:
C200H-CPU01通电不运行(power灯亮,但运行灯不亮)。
另一個可能是否有Remote模組通訊失敗."CPU WA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