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22KW-TD2100

楼主(2006-02-27):
求助:哪位师傅知道华为TD2100-22KW上电就显示E010会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这是艾默生常见故障,功率模块故障。但一般不是功率模块的问题。

网友B:
功率模块故障,好象换了控制板就可以了。如果在保修期内直接找他们换即可。我维修过那样的变频器。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C:
TD-2000据说已退出市场,找EV-2000的控制板试试,当然要确保其他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