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5A电流的电路是否要加熔断器

楼主(2006-02-27):
220V市电供电,经过开关电源输出直流15A电流,问电路中是否需要加熔断器,是在开关电源前加还是在开关电源输出上加?加多大的熔断器为好?

网友A:
开关电源前要加,不知道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直流输出要加,具体要看负载功率大小而定。

网友B:
开关电源前后都应该加,加多大看功率,功率除以电压算出电流!

网友C:
实际工作中,部分开关电源有过载短路保护。

网友B:
确实,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载保护装置,发生过载或短路时,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不过故障始终不能从回路中切除,存在安全隐患,有熔断器后可以将故障切除,因此建议安装.

网友D:
加熔断器不在于电流大小。

网友E:
开关电源前要加,主要是保护开关,虽然开关电源有过载短路保护,最好是在开关的负载端也加保险

网友F:
前后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