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2-28):
请教:空气开关是否必须接线上进下出,否则是否会起不到相应的保护作用!!!

网友A:
要看是不是电子式的了,若不是,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塑料外壳断路器就没问题,哪进都行.但有点脱离常规吧

网友B:
论坛里已经讨论过了.搜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