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的菜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用的plc型号为micrologix1000

怎样用中断才能实现,每次plc上电时对内存变量的初始化和复位一些变量

谢谢赐教

网友A:
一般来讲,需要初始化或复位的变量组成一个子程序,在主程序上使用开机脉冲指令调用该子程序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