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助(抖动现象)

楼主(2006-02-28):
我有台富士变频器G11.11KW的,开始运行是好的(可能是冷机缘故),运行三四小时后(可能是热机缘故),变频器在10HZ以下时电机出现抖动(反复出现),启动和停机时都有此现象,更换变频器后就好了,证明是变频器有问题,现在不止一台有这问题了,请各位大师帮帮忙了。

网友A:
可能变频器输出缺相了!

网友A:
需要维修可联系在下!
维修热线:13511378079    0573-8809789

楼主:
没缺相,10HZ以上运行很正常

网友B:
看看调如下参数:
1,提高载频F26(出厂2K较低)
2,转矩提升改成手动F09(从小向大调)
3,做自动调谐P04

网友C:
先初始化,再看驱动信号

网友D:
可能是输出有不平衡现象,可查查驱动板

楼主:
其中一台我更换了逆变模块就好啦,逆变模块会出现这种问题吗?还有伦茨变频器也和这毛病一模一样,但更换了电解电容就解决问题了,这是什么道理?唉!真想不通,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E:
电解电容器在整流电路中起到滤波作用,在低频段出现抖动,说明有的电解电容器容量小了,滤波效果不好。

楼主:
那富士变频器出现这种同样现象怎么会是逆变模块的问题,有谁知道吗?我感觉富士变频器不是很好,坏了的话配件很难搞到,特别是整流桥和逆变模块,你们认为呢?

网友F:
看看载波频率是多少,少了就加点

网友B:
富士的22KW以下用的是IPM,模块里面有驱动,并且市面上没有拆机件。我是专做富士许多年了,可以买到但价格太贵

网友G:
这个现象我遇到过,是R1%(电机电阻百分比)设定太大。我这里要求在5HZ时运行。R1%太大时,在低频时频率不稳定,使电机转速不匀而振动。将变频器自动调谐一次即可。

网友H:
低频时抖动我也遇到过..........是变频器问题..不是参数问题.....但我不知是哪里坏的....

网友I:
需要修理。三相输出不平衡(低速时)这是富士变频器的通病,g9,g11的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网友J:
富士G11/P11的通病了,5.5-22KW缺相和OC基本都是IPM坏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K:
我能修复,费用不高。

楼主:
火舞变频,你哪里的呀,机器让你修一下。

网友L:
逆变模块使用时间久了,其性能指标可能会下降。

网友M:
可查查驱动板

网友N:
驱动电容漏电

网友O(2009-08-14):
光耦A7800坏,换掉就 好。技术交流:308570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