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MM420的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使用SIEMENS MM420变频器有66台,功率为1.5KW 和0.37KW,设备为3轴自动机械臂。有上下运动、伸缩运动和旋转运动,每个变频器拖动一个运动。上下运动是有配重的,其余丝杆传动。1.5KW变频器拖动上下往复运动,行程大约20CM,周期大约2秒。其余两种都为0.37kw,没有 配重,且都都是低速。

控制方式:
2/3号端子输入0-10V比例电压控制输出频率。5,6,7端子分别为正/反转,故障RESET端子,单相220V电源。
在使用2年过程中,上下运动频繁出现问题,伸缩运动也曾出现F001故障。主要现象如下:

1、设备剧烈抖动,电流急剧升高,正常电流为0-3A,抖动时电流升可达9-12A,超过额定电流和最大电流,出现F001或F005。
   然后可能出现 A505/F005.(I2T,过热),RESET后可能不能立即工作,要断电或停段时间才能再工作。该故障两年多来频繁出现。
2、F001,过电流。出现频率也较高。
3、变频器工作不稳定,有控制电压,电源,变频器不输出,但几秒后或RESET后回突然动作。

故障变频器故障后,可继续使用,但有故障重发性及高。

针对A505/F005及抖动故障处理:
一年前我将P1120,P1121加/减速时间由0.3秒提升到0.9秒,已经是极限,再增大加减速时间的话,速度控制达不到要求。
P1800脉冲频率由16KHZ调到8KHZ,
将P290参数由3(降低调制脉冲频率,然后跳闸F004)变为1(跳闸F004)。
确认变频器I2T过载报警P294为95%。
确认马达功率为1.1KW,马达参数设定正确。

针对F001过电流故障检查:
马达变频器参数匹配:马达功率为1.1KW,变频器1.5KW.
电缆大约10M内;接地良好,风扇工作良好,等等,未发现不良问题。

如此改变参数后,一年内故障似有减少趋势。但今年故障又频频发生,尤其是抖动现象严重,此现象重显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可能变得输出不稳定。如此两年来已更换12个变频器。

我分析问题可能原因
1:选型不对,对于这种反复运动,该变频器可能功率偏小或型号不正确。
2:SIEMENS变频器对电源要求较高,可能哪里出问题。

但该问题困绕我很就,请教哪位有教好解决方案,可讨论: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那位有相关经验者可来讨论的:期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