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西门子的PL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用的PLC是西门子S7-300的,用Profibus连接CPU和工控机,但是现在工控机找不到CPU
望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组态的问题吧

网友B:
原先是好的,检查连接设置

楼主:
profibus-DP线没问题.
CP5611在windows xp里也显示没问题.
可是,无论如何看网络结构都看不到PLC的CPU
我是菜鸟,谁能帮个忙啊?
谢谢了~~

网友C:
上位机软件请用FameView6.0,http://www.fameview.com/ 在这个网站上下载安装包和手册。

网友D:
组态软件用的什么?

网友E:
我敢保证是主观问题不是客观问题,仔细找找,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F:
检查CP5611卡。

网友G:
检查一下5611的权

网友H:
关键是配置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
应该很容易的

网友I:
换成MPI方式,试一下

网友J:
有可能是CP5611卡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这问题,CP5611卡在工控机上上显示有,实际上是烧坏了。后来换了一块就OK了

网友K:
进入Windows里的控制面板,打开Setting the PG/PC Interface,看看你选择了5611卡没有

网友L:
你的工控机用的是什么网络?如果网络不一样的话必须在硬件上有一个可以使两个网络能够说上话才行  要不然就是你的硬件组态有问题。

网友M:
你那看不到cpu,实际上上位机画面能能读到plc的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