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贝加莱PLC的面板故障显示

楼主(2006-02-28):
我们有一台老的贝加莱PLC,今天开机的时候出现这样的现象:
1、电源块(NT43)的READY灯不亮,
2、CP60的status灯总是以1HZ的频率闪烁,
然后开机开不了。请问各位大虾,这个是什么故障呢?谢谢!

网友A(2011-10-15):
测量一下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更换一块试试

网友B:
 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