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是几线制的问题

楼主(2006-02-28):
请教!谁能告诉我热电偶是几线制的吗?不同分度号的接线有不相同的地方吗?
谢了

网友A:
热电偶是二线制,据我所知、不同的分度号接线是一样的。

网友B:
哈哈   我门用的是两线制的。

网友C:
热电偶是元件,谈不到几线制。
请搜前面热电偶的基础知识。

网友D:
有三线的
其中一条的地线
二线的外套就是接地的
一般很少接

网友E:
回答我有用

网友F(2006-04-03):
都是2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