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电池报警

楼主(2006-02-28):
我有一台OMRON CPM2A,知道是电池耗尽了,可新电池安装上之后就是消不了警,换了几块电池也不行,为什么啊?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A:
可能是安装方式不正确或内部程序已经丢失,您看到的报警是什么报警?

网友B:
程序丢了!!

网友C:
多半是程序丢失。

网友D:
运行正常吗?

楼主:
运行正常啊,程序也没事

网友E:
用电脑联机进行解除试一下,或者有个别语句丢失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各位还有更好的答案吗?碰到过的吭一声啊

网友G:
用电脑联机一下,在对照编程手册看一下就OK了

网友D:
253.00~253.07存储出错码:
F7-电池电量低
01~99-用户自定义故障,查找程序中FA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