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调用程序

楼主(2006-02-28):
我用的是keil软件,在我的程序中想使用中断程序,但是这个函数的调用方法我不太懂,我已按照一个示例程序上所提供的方法试过,提示错误信息,请哪位同仁帮忙解决一下.
我想使用中断的上升沿触发方式,一但中断产生,便执行相应的中断程序.谢谢!

网友A:
什么芯片?什么信息?8051系列的中断没有上升沿触发方式。
下面是定时器的中断例程,可供参考: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
     TH0= -(9208/256);
     TL0= -(9208%256);
     TR0=1 ;
     ms++ ;
     if (ms>99){ ms=0 ;
           sec++ ;
           if (sec>59)   sec=0 ;
           sign=1 ;
            }
}
//------------------------------------------------------------------------

楼主(2007-04-19):
有串行中断调用的示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