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维修大救援

楼主(2006-02-28):
请教各位大师:我有有一台富士37KWG11变频器,接触器不吸和,下面220V交流轴流风机不转,而且经常出现驱动板保险损坏的情况。现把驱动板两个继电器前光藕短接,接触器瞬间吸合,但是光藕后L6和M.U烧掉的情况。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高招。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一下变压器,还有CPU送过来的信号`

网友B:
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C:
有报警吗?先查一下380变220变压器是否坏!

楼主:
各位大师,变频器显示正常,无报警。变压器完好,短接继电器常开触点,接触器吸合情况正常。

楼主:
我想如果单纯是CPU没有给定光耦信号的话,在短接光耦输出端的时候,后面的三极管M.U和L6不可能烧吧!基本断定应该是驱动板电源部分的问题???????????
还有什么地方的故障可以引起此种结果!????????

网友D:
查交流接触器常闭触点是否完全闭合

网友E:
像这种情况最好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F:
I 服了 YOU

网友C:
查一下驱动板24V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