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

楼主(2006-02-28):
各位大虾,小弟近期在单片机的以太网开发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小弟先在此谢过.
问题是这样的:本人所在单位所生产的是电除尘控制器,此控制器的通讯协议遵循TCP/IP协议,网卡芯片是RTL8019AS,可以和PC机中的控制软件进行通信,但是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当二三十个控制器接到交换机上时,有的控制器就发生只接收控制软件每秒一个的广播包,而不回包了(回的包是与PC机的一对一的包),我利用抓包软件检测分析PC机所发送的包,是正常的包,没有突变,然而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当我加大控制软件的发包频率时,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掉线的控制器就再也上不了线了(除非掉电再上电),问题出现很久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和解决办法,真是愁煞小弟了,希望各位大虾能也帮我分析分析原因和解决方案,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虽然您测试的PC侧的数据包格式是正确的,但是不能保证在多设备情况下,设备接受到的数据也是正确的,因为收到线路信号反射等影响。可以从通讯线路抗干扰的方面考虑一下。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在现场是用光纤传输信号的呀,线路的干扰应该不会很大吧!有没有可能是控制器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不行呀??我用的单片机是AT89C52.

网友B:
你可以用仿真器跟踪一下啊。

楼主:
因为我发现在仿真时如果是刚开始就设置断点,程序运行就没有问题,但是不设置断点就不行了,还是只收包不发包,在程序运行当中设置断点没用,那我就没办法知道是程序死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A:
可以在软件上编写一些软件陷阱防止程序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