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软件编译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使用的人机界面种类是PC,不是触摸屏,编译生成了源文件,可如何把它生成为可执行文件(.EXE),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软件我没有安装,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您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我使用的是ADP3

楼主:
用的是罗升的触摸屏软件。

网友B:
如果想在PC上运行ADP3编写的软件,可以使用SoftPanel或者在线模拟,并不能直接生成.exe文件,不过Softpanel好像是付费的,不过使用一会儿还是没有问题,不是1小时就是半小时的

楼主:
谢谢了,看来我还要再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