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楼主(2006-02-28):
我现在用一台单相3.3KW的压缩机,额定电流12安多,运行电容按要求配的,启动电流比较大,一般有50多安,后来我又试过加了启动继电器和启动电容(按运行电容的2.5倍),但还是没什么改善,我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才过来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减小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网友A(2016-01-13):
别试图减小启动电流,那样启动转矩不够,电机就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B(2016-02-12):
单相电机启动电流是额定的4--7倍,如没有足够的启动电流,电机就没有足够的输出转矩,这问题楼主考虑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