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烧坏

楼主(2006-02-28):
水泵用的自藕变压器已经烧坏2个了,到底是怎么了?急呀!盼高手指点!

网友A:
说不清楚,详细数据?是选型小了,还是运行时间长了?

网友B:
什么情况下烧坏的?有什么现象,看病讲的是"望/闻/温/切",不在现场,只有问一问了!!

网友C:
请说仔细.自藕变压器是间断工作的设备,如果长时间连续启动,自藕变压器就会烧毁.还有用一种5头的专用接触器的话,如果星点接地也会烧毁.

网友D:
水泵启动延时过长,自藕变压器缺相

网友E:
對!!!水泵启动延时过长。。

网友F:
请教水泵启动延时时间应多长

网友G:
我同意毕庆民的说法

网友H:
在以后更换再用的时候.可以观察自藕变压器是不是严重发热.若是这样,多半是延时时间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