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论下各家PLC加位置控制器的性能?

楼主(2006-02-28):
大家评论下各家PLC加位置控制器的性能及操作性?

网友A:
每家PLC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做的PLC本身就内置定位功能。现在已经应用了好多行业:纺机、机器手、机床(磨床、铣床、车床)、SMT、印刷设备。联系QQ:450617666

网友B:
如果PLC内置定位功能的,我推荐大家选择日立PLC,因为它64点的PLC可以输出4路65KHz的脉冲,而且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变速。如果选用它的中型PLC,可以具有圆弧、直线插补功能,而且可以接收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尽管三菱PLC的用量在国内属于最大的,但是三菱PLC的功能实在是不感恭维,不方便,价格又贵。而且只有三菱PLC,小型PLC分4种类型,FX1N,FX2N,FX1S,FXOS,目的只有一个什么功能什么价格。小型PLC还分那么细,在应用过程中会缩手缩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