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频繁起停,一分钟多少次

楼主(2006-02-28):
本人接触伺服的时间 不长,求助各大侠。感激不尽
伺服电机频繁起停,一分钟达多少次。我设计的要求是一分钟起停200次,

楼主:
要求是200次/一分钟,800转/一分钟

网友A:
to:lager
我也需要频繁起停的应用,并有一些建议,但你需要把你的具体应用条件说清楚,比如:扭距,负载惯量,转速,一个起停的旋转角度,停止时间,和机械结构描述等,我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才能给你合适的建议,我的邮箱yc_lee888@vip.163.com

网友B:
因电机功率大小额定转速不同而不同.你的要求很高.

网友C:
"要求是200次/一分钟,800转/一分钟"
大概没戏,你自己算算这是什么加速度,要多大扭矩

网友D:
可用,但会降低伺服电机的寿命而已。具体负载情况怎样?

网友A:
to:lager
我也需要频繁起停的应用,并有一些建议,但你需要把你的具体应用条件说清楚,比如:扭距,负载惯量,转速,一个起停的旋转角度,停止时间,和机械结构描述等,我在了解这些情况后才能给你合适的建议,我的邮箱yc_lee888@vip.163.com
300MS一次,完全可以了,关键看你怎么用

网友C:
"300MS一次,完全可以了,关键看你怎么用"
一般提到频繁起停的应用,300ms确实很长了,如果没有“800转/一分钟”的要求的话,比较简单。但是,在频繁起停的状态下,还要达到800转的行程,每次启动要转4圈,这就不容易了。

网友E:
赶鸭子上架——难啊!

网友F:
同一刘师的看法,关键要设计加减速曲线,而且电机的驱动能力与负载相比要冗余度大

网友G:
用好的伺服(欧洲的).多加载波器模块和制动电阻.有能量反馈模块更佳.只不过一家之言.呵呵.并且是S曲线,要不然快速加速对机械有冲撞吧.我做实验时,当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伺服加速到4000时马达多跳起来了啊.

网友C:
“我做实验时,当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伺服加速到4000时马达多跳起来了啊”
这个,实验室正常现象。

网友H:
电机不带负载或惯量比很小的话应该可以,关键还是要看负载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