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家:PLC的报警如何解决

楼主(2006-02-28):
各位行家帮帮忙解决这个PLC的报警问题,就是PLC上电以后出现ALARM灯亮RUN灯不亮.进去以后程序都在,就是用不了

网友A:
还是要进行故障诊断,判断问题的根源。可以用编程软件中的诊断功能或程序的诊断功能来分析。

网友B:
原因太多了,没发说

网友C:
可以根据程软件中的诊断功能的提示,对照错误代码逐个解决

网友D:
可以连线后,先清除错误试试看

网友E:
可以重新登记硬件信息试试

网友F:
把里面的程序全“铲”走,看它还报警吗

网友G: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我公司的LG的K300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H:
全部清除后再重传一遍试试!

网友I:
同意随风而过的说法~你看 上面这么提示错误信息的

网友J:
应该是程序中有不能被PLC所认可的错误,一旦运行。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后果,因此PLC自我保护不进入运行模式,清空一次程序,再下载一个正确的程序,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K:
报警灯亮,也有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L:
把程序重新传送一遍,看看。
如果不行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M:
硬件组态上的硬件是否全部工作正常,是PLC还是其它通信硬件的问题?如果是PLC可以看故障码对照看故障原因,同意上述将PLC复位后重新下载

网友N:
也可能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D:
可能是设置了“电池报警”之类的了,看看系统设置的选项吧

网友O:
1.你用电脑连线PLC后,在CX-P的错误日志上可以看到错误代码,可以在用户手册上查到信息.
2.你把PLC的DIP开关拔为000011试下
3.你的PLC工程是不是设定为有EEPROM.如果是按请检查有没有EEPROM

网友O:
ERR灯闪.程式错误
ERR灯长亮.通常是硬件

网友P:
什么牌子的啊?

帅哥?

网友Q(2007-07-06):
有可能是总线连接有问题

网友R:
如果是新编的程序下载下去就出现故障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S:
清除所有内存区,然后勾选初始化选项,处理完了再下程序试试!

网友T:
建议你认真检查一下程序
是否有致命性的错误

网友T:
因为有些错误编程软件是检查不出来的
所以你要认真的看一看
是否程序编写不当

网友U:
接地线是否完好呢?

网友V:
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后,重新分析,排除故障.

网友W:
CALL me!
lemon9737@126.com

网友X(2007-11-07):
什么型号的?提问的不明白

网友Y:
搞定了没?是什么问题?

网友X:
可以来QQ 9405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