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转的电机

楼主(2006-02-28):
  昨晚在维修的设备中,变频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变频器低速运转有电压输出为230V左右且平衡,但电机不转,我以为刹车有问题,可后来也发现正常,没有任何卡死现象,输入三相平衡.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启动转力矩

网友B:
测一下你的电机,是不是坏了。

网友C:
用钳形电流表检测一下电动机工作电流,即可得出结论。

楼主:
谢了  我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

楼主:
我换变频器了,我都换了三个了,间段时间为四五个月一次,这次我连电机也换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

网友D:
还会有,因为你的电机在低速时,可能你的传动各环节并不合适,导致过热局部损坏。

楼主:
那我怎么办啊?

网友E:
建议换好的质量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