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转电机

楼主(2006-02-28):
  昨晚在维修的设备中,变频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变频器低速运转有电压输出为230V左右且平衡,但电机不转,我以为刹车有问题,可后来也发现正常,没有任何卡死现象,输入三相平衡.请高手多指点.

网友A:
1、如条件允许,不带负载,将变频器输出电压调节为230V左右测量电机转速是否正常。
2 、如果电压—频率曲线的起始点设置过高,尽管提高了转矩,由于负载所须力矩变大,仍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3、在你所说的情况下实时监测输出电压流、输出频率,如果很小,电机不转是正常的。
4、如有可能,提高频率之低限。
5、电压输出为230V应该由变频器自己给出,若是你用万用表测得,可能不准。跟仪表得选择有关。

网友B:
变频器没有出现报警吗?

网友A:
不一定会报警

网友C:
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D:
这种现象也确实遇到过多次,我遇到的是小功率的变频器,换变频器就可解决问题,由于生产忙,没有细心探索这个问题,关注此问题。

网友E:
参数设置有问题
主要是  启动频率

楼主:
我和楼上的朋友一样也是换变频器,我都换了三个了,间段时间为四五个月一次,这次我连电机也换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