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系统的增益与加减速时间有何联系吗?

楼主(2006-02-28):
(无正文)

网友A:
增益太小,响应就慢,加减速就快不了。

网友B(2006-10-23):
 增益太小,响应就慢,加减速就快不了。

疑问! 请问刘老师,我理解的是加减速规划环节应该是在位置控制之前,即,v = kp * error,kp即为位置增益,error为位置跟随误差,kp过小时 会造成跟随误差比较大,我理解好象和加减速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加速阶段,每个插补周期的位置指令会增加,即 error增加,造成输出v增加,从而反映在速度增加!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问题?烦请刘老师指导!

网友C:
希望能有高手发一份系统的资料

网友A:
kp过小时 会造成跟随误差比较大,我理解好象和加减速没有直接的联系!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是,KP小,电机的响应就慢,当规划已经完成加速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还没有达到,也就是说,还在努力加速。KP越小,实际加速过程与规划加速过程的差异越大,或者说,实际加速越慢。

网友B:
谢谢刘老师的解答!

网友D:
刘老师,高人也!佩服!

网友E:
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加减速属于速度规划过程,使造出符合机械惯性负载特性加速曲线(造指令);Kp会影响速度阶越的的过渡过程,是更“微观“的问题。

网友F:
从控制框图的角度,通常来说,加减速的计算是在pid之前作的加减速的计算结果是pid 的输入之一,两者并没有耦合关系。从意义的角度来说就是 尼古拉斯.凯奇的关系了

网友G:
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
规划已经完成加速的时候,电机的转速还没有达到,当kp很小,也许永远也到不到,这和加速度没有关系

网友H(2008-09-26):
就FANUC给出的控制框图和参数介绍来看,两者不是一样的。在系统参数的框架内,加减速时间常数有特定的含义----是系统给定的RAMP/DAMP而已,相当于把阶跃给定变为斜坡给定了,待给定积分器饱和输出后,PID得到的还是原先的给定输入。不知道楼主是否问的这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