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微电脑时控开关

楼主(2006-02-28):
微电脑时控开关原理有知道的吗/还请帮助

网友A:
用微电脑控制的智能定时开关。
为降低成本,现在一般做成控制芯片为 OTP 封装形式。
具体原理,请学习学习单片机吧。

网友B:
微电脑/单片机里边有个定时器,也有个存储器。程序判断存储的时间相同就有输出。

网友C:
我们不知道原理的东西太多了,会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会使,但想闹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