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06-02-28):
我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阀门,角行程也好,直行程也好,那么我怎么去选择电动执行机构呢?

网友A:
自己干吗费那个脑筋干脆让别人去做好了。

网友B:
电磁铁、电动机+减速器、汽缸。

楼主:
如果厂家都给配供当然好啊,万一没有呢,比如我指定电动执行机构的品牌,阀们厂家没有呢,晕了!

网友C(2006-06-06):
请见 www.bellaut.com  有详细说明

    我国电动执行机构国家规范规定:

电动执行机构产品分类:(按输出位移的形式分)

1.角行程:输出0——90度的转角。
          控制蝶阀、风门等需90度转角打开的阀门。
2.直行程:输出直线位移。
          控制直通阀、电动单、双座、套筒调节阀等。
3.多转型:输出360度以上的转角。
          控制闸阀等需多圈转动才能打开的阀门。
         (象家里的水截门一样,多圈转动)

还有相关的参数的单位名称、符号等介绍。

电动执行机构还可按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分类等等

网友D(2006-07-14):
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装置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