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实时控制多线程问题

楼主(2006-02-28):
    我用VC开发一控制软件,在控制过程中,需要对三个串口数据进行采集,由于考虑到用单线程来实现可能存在时间不够,所以想改为多线程方式来实现,即:每个串口开辟一个线程,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大大提高速度?请各路高手发表意见!如果哪位有相关的以多线程实现的串口通信程序实例(VC源码)也望一并提供,不胜感谢!

楼主:
我的Email:zhongsir2008@126.com

网友A:
即使用一个串口也要开一个线程,3个串口必须开3个线程

网友B:
每个串口开辟一个线程,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大大提高速度?
可以提高速度。

网友C:
提高什麼速度?

多線程所分配到的 CPU 執行時間較單線程為多, 相對來說程序約可以說是執行的較快.

而通信速度是依您所設之 baud rate 而定, 是固定的.

Serial Communications in Win32
http://msdn.microsoft.com/library/default.asp?url=/library/en-us/dnfiles/html/msdn_serial.asp
內含一個 Multithreaded TTY (MTTTY) 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