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neider plc 温控问题

楼主(2006-02-28):
敬请PLC高手介绍一下温度控制的编程思路,稍微详细些,不胜感谢

网友A:
你说的好象很笼统,希望能再详细描述一下,跟踪此帖,共同学习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比如说Micro系列,做个PID控制温度的

网友C:
用个温度控制仪表控制,精度高,而且可以有变送输出,PLC可以远程监控,包括RUN,STOP,RESET

网友D:
用concept2.6功能块编程,先把温度采集过来的信号转换成温度值,若是采用燃气加热的话可以采用控制气体流量的方式来控制,直接选用PID功能块,用发查看此功能块的帮助即可!热电偶+调节阀+PLC构成闭环控制!

网友E:
Premium可以用PID+PWM实现,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