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关于SETP-7V5.2

楼主(2006-02-28):
我电脑装的是WINXP系统,我在装STEP7 V5.2 时总是只能装到 "Installing shared components.."z这步时就不能在安装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6-11-24):
建议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换成专业版的XP

网友B:
没见过这样的怪事,建议使用Win2000专业版或WinXP专业版试试看,应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除非系统有问题!

网友C:
我遇到的问题是,安装要求重启动计算机,重其后,仍是要求重启,不能安装,请来这里的朋友指点!

网友D:
西门子的东东和WINDOWS关系真是千丝万缕啊

网友E:
少见的情况,实在不行的话,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F:
重装专业版系统,设定区域语言为英语(美国)
要求ie6.0以上,
实在不行可以安装windows2000服务器版

网友F:
7. STEP7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如下表列出了各个版本的STEP7软件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兼容情况:
STEP7版本  Win95 Win98 Win ME WinNT 4.0+SP3 Win2000 Professional WinXP Professional 2) IE浏览器版本
V 3.1 X - - - - - -
V 3.2 X - - X - - -
V 4.01 X - - X - - -
V 4.02 X - - X - - -
4.02.5以上版本  X X - X - - -
V 5.0包括SP补丁 X X - X - - >=4.01
V 5.1 X X - X - - >=4.01
V 5.1包括SP补丁 X X X X X1) - >=4.01
V 5.2 X X3) X X4) X5) X >=5.0
V5.3 - - - -  X6) X7) >=6.0
X 表示相互兼容 , - 代表相互之间不兼容
1) 必须使用带SP补丁的STEP7安装光盘,V 5.1 SP2以上版本需要使用Win2000 SP2操作系统;
2) 不支持Windows XP家庭版,目前多数PC机随机安装的都是Windows XP Home Edition.  ;
3) 需要使用Windows 98 SE (Second Edition第二版);
4) 需要使用Windows NT 4.0带SP6a补丁的操作系统;
5) 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2000 + SP1补丁;
6) 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2000 + SP3补丁;
7) 操作系统至少是Windows XP专业版 + SP1补丁;                                       8) 8) Windows操作系统都为英文版本和英文字符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