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6600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6-02-28):
PWS6600S-S支持内挂第二个PORT通讯吧。
我最近在开发一个项目,想用PWS6600S的COM2与PLC通讯,COM1与PC机通讯,可是在我选择了Connection2连线(Computer as Master)后,人机一运行,COM1的编程线如果不断开就会提示COM2通讯异常。
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知道PC机作为主机控制人机的,能告诉我通讯方法吗?
我的Email:zyq.net@163.com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我个人觉得(个人方案,仅供参考)PC机作主机看PC机上面用什么软件,若用softpanel,就很方便。若用自己开发的程序或者其他组态的话,就需要自己编程,工作量就加大了。看自己的特长了,呵呵。。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