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现象

楼主(2006-02-28):
我司有壹套电热锅炉,功率2100KW,每组的加热器的功率12KW,共有30组,运行有一段时间后,发现空气开关有电弧烧伤,空开的型号是DZ20Y-3300型的。只于大地连接,没有专门布地线!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啊!谢谢!

网友A:
2100KW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B:
有可能你们切换太频繁了

网友C:
2100KW,每根加热管12KW,所以应该有175根加热管。不知道你是不是三相供电,何种连接方式(Y接还是Δ接),175根分三相如何分??

网友D:
还有你的DZ20Y是多少安的,带多少KW的电热管等 ,都是主要数据,没说清哟

网友E:
楼主在开玩笑!每组12KW,30组是360KW。2100KW的功率从何而来?另,空开的额定电流也不说,这道方程不好解啊?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没有说清楚。是直接用空开呀还是有接触器,不太清楚

网友G:
搂主:2100kw应该是热学功率吧?

网友H(2006-04-08):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688888#&fromid=787349123789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楼主:
每组六根电热管!380V三角型连接,每组的运行电缆是50平方的!共用了六个空气开关!每五组一个开关!容量是800A,是用B170的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I:
晕,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