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连接多个职能设备?

楼主(2006-02-28):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
我的s7200(224),只有一个 485口,后配了一个以太网的扩展模块,现在有5个其它厂家的智能设备,希望能与 plc的cpu连接,然后用 人机界面(比如说td200),可以通过选择察看不同设备的 数据信息 与 值 。 能做到么? 如果能做到,需要怎么连接呢? 其他设备有提供 232的, 有提供 以太网 的。  各设备之间 不一定采用相同的协议吧? 需要怎么转化 解析出来呢?
谢谢! 由于刚接触! 可能问题不是很清楚!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根据你的情况,很难

网友B:
如果设备距离不远的话,用485可以连接到PLC上,没有问题。把数据调到PLC里怎么区别是你编程的问题了。

网友C:
用S200是不可能实现的.

试下思博PCD2系列PLC,有一款可以扩展6个通信口.各自执行不同的通信协议,也支持自定义通信协议.或许可以实现你的要求.我用过最多连接4种不同的智能设备.
zh.rocky@163.com

网友D:
关键是数据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