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E

楼主(2006-02-28):
最进一个用了5年的FX2N80MR突然坏了,显示CPU-E;将里面的程序全部清空,内部寄存器也全部清空后,写了条最简单的程序,一打RUN就死机,显示CPU-E,通讯也断了;隔几分钟上电后,在STOP状态下,输入指示完全正确,强制输出也正确,但一打RUN就死机;哪位朋友能给个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估计CPU出故障了,回厂家或送修

网友B:
兄弟,在gpp里面监控,看看故障履历里面有没有提示啊。应该有的

网友C:
检测一下你的PLC外部电压是不是正常,最好是看一下说明书上的CPU--E故障的解决办法

网友D:
知道三菱的800电话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