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着分析一下,谢过!

楼主(2006-02-28):
有一台ACS550按照基本要求设置,再使用中发现“继电器输出1”没有输出。(需要说明1、只是给定用DI4、5、6组合频率给定方式。2、9904为频率控制。)请朋友们帮着分析一下,谢过!

楼主:
问题已经处理,原因是变频器继电器输出1端子引线与说明书不符造成的,按照实际测得的结点接线,再试正常。

网友A:
550性能不错,故障率比较低,我也用了几台,到现在为止都没毛病!

网友B:
很多用户发现变频器的问题,都比较着急,其实多半是简单的问题,看看说明书就能自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