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运行故障

楼主(2006-02-28):
我厂生产的设备中有一台LG变频器,容量为1.5KW。在厂家现场调试时,用控制端子不能运行,但拿回我厂又好了。发现厂家电压偏高,为410V。请用是否于电压有关?

网友A(2006-04-03):
你看看是否是他们的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B:
LG的在360~480V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参数设置正确,应该是控制线路的问题,可以直接拿一根线短接公共端与正转信号试试,注意设置段速1!!

网友C(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