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显示OC1故障维修

楼主(2006-02-28):
一台三菱FR-A540-7.5KW变频器,一给运转指令即显示OC1,用万用表检查输出模块7MBI50N-120,各管均未击穿。空载也显示OC1。不知哪里过载了?如何维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查过电流传感器了吗

楼主:
换了一块驱动板,就正常了.令人困惑的是,将原"故障板"换回,居然也正常了!有可能是插接件接触不良?根源未找到,我也不敢交给用户.担心还会旧病复发.谢谢自由变频指教!

网友B:
有时直流母线引出端子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C:
是这样的可能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