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数据归档

楼主(2006-02-28):
请问一下WINCC里面数据归档是默认存储路径是哪里?
如何把不要的数据记录删除?

网友A:
在你项目的文件夹里,你在组态的时候可以设置定期数据覆盖的。要不然用SQL工具打开数据库编辑删除!

网友B(2011-01-20):
辜负的歌范德法发达省份个浮点数梵蒂冈

网友C:
历史数据归档是在归档组态里面自定义的文件夹,你可以自定义文件夹和自定义文件大小,超过设定大小后系统自动将最早的归档文件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