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脉冲信号与PLC接收信号脉冲宽度匹配的方法

楼主(2006-02-28):
(无正文)

楼主:
现场遇到一问题,脉冲高电平只有瞬间产生,计算机模块无法识别,现需要将上述脉冲信号保持200ms以达到计算机对脉冲宽度的要求,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实现,

网友A:
可用 LM555 组成单稳态触发器展宽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