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电压时出现过流保护,求助

楼主(2006-02-28):
ABB ACS800-01-0120-3在我工厂里带90kW泵运转,某日,变频器转速在44Hz左右,母线电压因其它大设备启动下跌到83%左右,该变频器过流保护动作。请教各位高人,可有不跳的方法?宁可缩短变频器的寿命也不要其跳闸。因这设备及其重要,跳不得的。
还有朋友建议99参数里提高电机的电压,如由380V改为420V。后来一想不对,过流保护是保护整流的还是保护逆变的?根据低电压时过流保护的现象应该是保护整流的,设高电机电压好象并没用处?
可有设置过电流值的参数?如隐蔽参数?

网友A:
   你厂的变压器容量不够,建议增加容量,这才是根本的解决
 方法。

网友B:
你试试看有没有一个参数是修改变频器的电压下限的
就是在这个准位以上不会跳保护
你把下限值降低试试
不过这个有可能是个隐藏参数
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问问ABB
我对ABB不太熟

网友C:
可以通过提高电机的电压的参数来提高过流保护的设定值,ABB是通过你设定的电压参数来计算过流保护设定值的。

网友D:
没有别的办法,还是你的变压器容量不够的,要达到同样的输出功率它的电流自然要增加呀

网友E:
在过流保护参数设置里好像可以调整跳闸电压,以及是否只警告还是要报警跳闸的设置,不过这些是临时方法,对变频器很影响,不如从根本上提高容量来的保险.如果改参数实现的话有可能没有几天就烧了板子!!希望能有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