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 单个点动按钮控制设备启停电路

楼主(2006-03-01):
绝对原创 单个点动按钮控制设备启停电路 虽然用了3个继电器(准确说是两个),但绝对安全绝对可靠。当SB按下没有松开时不会自行翻转。具有实用价值。可以用在“大家是朋友”的单按钮控制电路上,不存在相序问题,不会短路。更不使用无法明确参数的灯泡。 2004年9月中旬 于上海

网友A:
似乎有些不是很正确,当第二次按下SB的时候K2如何通电动作,因为K1如果不断电K2就没有办法通电,后面的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网友B:
过时了,早在七十年代我们就已经用两个完全可以完成了,唉!

网友B:
据说很多数控系统已实现,建议查看一下。

网友A:
看样子我的水平够低的,我看这个电路却是错的,哪位高手能够解释一下呀?楼上能帮帮忙吗?

网友A:
楼主能帮帮忙吗?谢谢。

网友C:
已经不在实用了

网友D:
to小同学
可以的,再细看一下,第二次按下,K2线圈回路上的K3是闭合的.

网友E:
TO:小同学
第一次按按钮松开后K1就断电了

网友F:
虽然现在用不上也没有必要用,可是还是要顶一下。顶顶顶!

网友B:
SB     A1     K2     K3     L
0      0      0      0      0
1      1      0      1      1
0      0      0      1      1
1      0      1      0      0
0      0      0      0      0
怎么看好象都是对的呢?

网友A:
我明白了,第一次我看的不够仔细!谢谢各位的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忽略了松开SB,K1就断电了。我还想知道在现实的工作中,这种电路是不是用的不多呀?

网友G:
一般而言,没谁会用的。干脆用个普通照明灯的开关来实现此功能,这倒还见过人家用,呵呵……

网友B:
别说!
有一次面试,我就被考了这个题,当时一着急加紧张还真出错了。
说我编出来的只能实现一次循环。
哭啊!

网友A:
好,记住了。

楼主:
这可是本人独立原创的,没有参考任何东西.
一条皮带机,原使用脚踏开关控制,启停必须要脚保持一个状态(踩下或抬起,看接的常开还是常闭).使用本电路可节省类似电灯开关那样的脚踏开关.一个一千多啊.这电路只需100多就解决了.

网友H:
liuxh,你自己能想出来确实不错,但这已是个老电路了。

网友I:
是很厉害.没敢想过!!!

网友J:
电路再老,于新手总是新的。
就象电机原理,够老吧,大家还不是经常使用。而且 游击手  的分析方法对大部分师傅而言没亲自动过手吧。用于新技术里更是一种思路。

楼主:
对啊,关键是思路.干这一行思路是非常关键的,有时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是不够的,关键是如何运用.

网友B:
我的那个方法是跟一个60岁的老师傅学的呢。

网友K:
又长见识咯,呵呵

网友L(2009-07-29):
现在哪家做设备的是  用种电路

网友M:
经典,存在脑袋里面,日后调用

网友N:
最好是自己实验后再想想,

这个电路我在手机论坛里见过,好像有点问题,当你第二次按下时应该是停止,但是如果你稍微按的时间长一点点的话不就又接通了。

这个电路没有安全性

网友N:
第一次按下是接通就算最长时间不松也不会停止,但第二次按下好像有点问题了

第二次按下按钮开关,应该是停止,所有的电路复位准备下一轮工作做准备,

但是你第二次按的时间稍长了一点会有什么结果,

那就是KA1通电了,K3继续工作了

网友N:
忘记说了,启动也是一样,长时间按下也会停止,

网友O:
对:lixing 关于

忘记说了,启动也是一样,长时间按下也会停止,

内容的回复:那第二次按下时k2接通的,就是时间在长,k1也不会动作的,对于你说的我想不明白,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P:
一个脚踏开关要1000多?用脚踏开关控制接触器线圈通断,比这电路强得太多,如果你100圆买不到脚踏开关,请联系我。

网友N:
对:lixing 关于
忘记说了,启动也是一样,长时间按下也会停止,

内容的回复:那第二次按下时k2接通的,就是时间在长,k1也不会动作的,对于你说的我想不明白,还望多多指教!!

这个好像我理解错误了,自己再分析分析吧

网友Q:
这是三年前的老贴子被拖了出来,说明3年前这个问题就已探讨清楚了

网友R:
这个电路就不要再探讨了,早已经被证明了。2004年参加公司比武就是这个题目,被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