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边配电箱安装问题

楼主(2006-03-01):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小区配电箱安装在路边应该怎么安装?有没有规定(距路面高度,距路边距离等)

网友A:
距地面至少20MM以上

网友B:
你说的是低压还是高压?是电缆分支箱?还是农网配电箱?

楼主:
小区的低压配电箱。

网友B:
这个好办啊!IP44防护规范的对于安装高度没有太大的要求,一般要求大于当地雨季时最高积水线.只要你的箱子通过了3C认证.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