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PXR4的PID参数设定

楼主(2006-03-01):
有一5千瓦的加热电炉,用富士PXR4控制温度,要求控温精度1度。该如何设定PID参数。做过一次预实验,设定温度200度,但是温度冲量大,采用高偏差报警,超过200度不加热了,但是温度还会上升8度左右。

网友A:
建议改用国产的吧,宇电生产的AI-708/808系列轻松达到您的控制要求,而且超调量很小,PID参数自动整定。www.yudian.com

网友B:
请您选用国产智能化AI显示控制仪表,在工业炉控制、恒压供水变频调节、反应釜温度控制应用很好,在使用过程中AI调节器 结合PID调节、自学习及模糊控制技术,实现了自整定/自适应功能,及无超调、无欠调的精确调节, 性能远优于传统PID调节器。完全满足您的现场控制要求。选一台AI-708A调节器,产品保修5年。
宇电在可控硅电炉控制柜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可提供15A-100A的单相和25A-500A的三相规格,对于单相:15A、25A、40A;三相:25A、40A等规格备有现货提供,55A-500A可定制,典型控制精度高达±0.2℃~±0.5℃。此外还提供专用于晶体生长的温度控制柜,经过特别优化改良,其使用温度范围为0-1100℃(用S分度热电偶),控制精度±0.1℃,温度漂移在环境温度变化小于±0.5℃时,小于±0.2℃,是目前精度及稳定性最高的温度控制器。从96年至今已售出10000多套控制柜,可控硅或仪表累积少于千分之三的返修率。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或拨打公司免费热线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网友C(2007-03-24):
如有富士温控表方面的问题联系我吧.13360689794

网友D(2011-05-19):
向大家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www.gzkowo.com或www.gzkowocnc.com,里面的“技术培训-技术文章”写得不错,可供大家自学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维修和调试技术。

网友E:
我们一年用富士温控仪约500台左右,没见过楼主说的情况。一定是配置有问题或买了假货!有兴趣请QQ635546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