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380V电源的时间继电器型号!!!!

楼主(2006-03-01):
我急需Y—△时间继电器规格型号和资料,请给位大虾帮助!!!!

网友A:
可以用时间继电器自己做一套Y—△控制系统呀!

楼主:
已经做了控制系统,时间继电器是老式的,坏了需要重新更换,所以现在要更换时间继电器但是找不到资料,请大家帮帮们发个时间继电器的资料和规格

网友B:
随便找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只要时间在你需要的范围内,AC380V或AC220V的都可以,改一下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C:
JSS48A/220

网友A:
可以选用正泰的星-三角时间继电器

网友D:
可以选用星-三角时间继电器,中间过渡时间可调.型号为ETR4-51-W电压范围是346-440V 或者选用ETR4-51-A 电压范围是24-24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