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IFIX中MBE驱动器如何配置

楼主(2006-03-01):
上位机是IFIX,下位机是施耐得的,我装了个MBE MODBUS ETHERNET通讯。现在我要往IFIX的数据库中输入数据了,在输入程序地址时,报错“输入的I/O地址被服务器拒绝”让我现在启动I/O配置程序,请问怎么配置~

网友A:
首先在I/O配置程序中配置设备、数据块、数据寄存器,然后才可以在数据库中添加变量和寄存器绑定。

网友B:
输入的I/O地址被服务器拒绝”因为你的地址格式不对!
Device1:0100001
Device1:指MBE建立的设备名称

网友C(2008-07-18):
同意楼上各位说的。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