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液力泵请教

楼主(2006-03-01):
现在某一地方要装一驱动装置 考虑决定用液力泵(也叫液力马达)
即用压力油输送到液力泵里使其旋转驱动 功率及转速不大(1KW 800R/MIN)
这种泵要求外圈旋转 内轴固定 不知道有没有商品 如果自己加工制造 该选用什么结构比较合理
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技术或经验 谢谢

网友A:
原理和普通马达应该一样.不过自己制作有一定的难度,你的加工能力怎样

楼主:
原理应该与普通马达完全两样
一种是电磁场驱动 一种是压力机油驱动
加工精度主要是机油密封 中等精度应该足够了把

网友B:
自己做液压马达?
呵呵有没有设备啊

网友C:
你可只接去定作,价钱比你自己作要划算,

网友D:
你讲的壳转液压马达有现成的产品。
工程机械中的车轮就有用壳转液压马达做的。

楼主:
多谢老柴夫的指点
能不能具体点啊 谢了

网友D:
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在《机械设计手册》中有详细介绍。
在网上也可以找到一些厂家的介绍
比如:http://www.nbzhtdyyj.com/md3-3.htm

楼主:
看了一下网站 资料比较全
再次感谢老柴夫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