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A“AL20”报警

楼主(2006-03-01):
各位大侠,我公司设备的伺服驱动系统选用三菱伺服放大器MR-J2S-70A和HC-MFS73伺服电机。这一段时间伺服放大器时不时地出现“AL20”报警,大多数情况下关闭电源重启就可消除故障,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检查了编码器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电机的编码器有问题了,建议在不上主回路电源的情况下,手盘电机,看看编码器值变化是否均匀,,

楼主:
谢了,我再尝试一下。

网友B:
电机的编码器出现了问题,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将电机更换,或修吧....

网友C:
八成要修了

网友D:
林盎春:
你碰到的问题我司刚好也碰到了,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发现是编码器的连接电缆接线有问题。请仔细阅读MR-J2S说明书中关于配件配线的说明。特别注意实际通讯距离(<5m,10m,>10m?)

网友D:
根据通讯距离的远近选择合适的编码器电缆接线方式。尽量不要在伺服放大器CN2接口端短接,而在编码器接口端短接,这样才能有效抑制干扰。

网友D:
AL20是编码器异常

网友E(2006-04-06):
更换编码器线还不可以,仔细检查伺服放大器MR-J2S-70A的控制电源有没有松动的情况。

网友F:
返厂去修理吧.编码器故障一般没办法修了.

网友G:
就是编码器出问题了,你可以把电机尾端的端盖打开,把编码器的出线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H(2006-07-11):
是编码器出问题了。

网友I:
我遇到编码器通信电缆用万用表测量完全是好的

但就是不能用。

特别是通信电缆用在频繁弯曲地方

网友J:
编码器或者是编码器与伺服器之间的连线问题

网友K:
编码器异常

网友L(2006-09-06):
这里的大侠太棒啦!
能否帮在下一把?我需要完整的MR-J2S-70A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书,有下载之处吗?
先请知道的大侠告诉一下,AL.32、AL.52各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M:
楼上的太过分了吧

AL32:过流
AL52:误差过大

网友N:
检查一下你的编码器电缆的屏蔽性能,还有一点要注意,编码器电缆不要靠近大功率马达

网友O(2006-10-09):
下面引用由阳光好东东在 2006-4-21 21:58: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编码器出问题了,你可以把电机尾端的端盖打开,把编码器的出线更换就可以了
--------------------------------------------------------------------------------------------
那么短的编码器的出线会有问题吗?另外,我想如果原来好好的,突然不行了,90%是编码器问题,不知哪里有单独的编码器出售.更细一些讨论,编码器到底是哪里坏了,是发射二极管还是接收器件.

网友P:
哈哈,自己拆了电机菠萝盖是不保修的哦。我也碰到过,是线路问题

网友Q:
编码器电缆要接屏蔽线.

网友R(2006-12-19):
各位师傅们,我司的MR-J2S-40A,报AL E9的错,不知是什么原因啊,换了电机的编码器还是会报,是不是电机出了问题啊。有没有详细的故障说明书啊,可以发份到我邮箱吗,谢谢大家啦。jtsony@163.com

网友D:
其实网上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S:
  可能是接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T:
各位大侠,我公司的MR-J2S-70A  在运行的时候有时候出现速度很慢或者突然不转了,显示没有报警,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网友U:
 各位大侠,我公司的MR-J2S-70A  在运行的时候有时候出现速度很慢或者突然不转了,显示没有报警,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的问题?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V:
伺服器MR-H60ACN总是出现AL04警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W(2007-02-28):
我公司设备伺服驱动器MR-J2S-70A运转时不转了,故障显示AL30报警,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怎样处理?

网友X:
难道不能去查一查手册,看看AL30报警到底是什么含意?

汪辉: (2007-1-6 16:33:00) 管理:所有帖子 所有回帖 删除

--------------------------------------------------------------------------------
    其实网上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Y:
换个电缆试试,一般是电缆的问题。编码器反馈电缆很脆弱,不能随便扭曲和踩踏。

网友Z:
我公司设备伺服驱动器MR-J2S-350A运转时不转了,没有显示,但散热风扇还在转,断电再试,还是一样,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网友X:
散热风扇能转只能说明其供电没有问题,如果风扇不是工频输入直接驱动的,还可以说明伺服驱动的内部电源正常。
“没有显示”是什么意思?正常状态如何?难道没有更多现象和问题了?这样很难帮你判断,再仔细找找线索和现象。

网友AA(2007-06-16):
大侠们,能告诉我说明书的下载网址吗,我非常需要,却找不到地址。  或者给我发一份,先谢谢了!

                 油箱:sytaotao76@sina.com

网友AB:
好象是上海的一个代理商那里能下载到,以前下过

网友AC(2007-12-05):
在工控人家园有的下载,MR-J2S-A系列伺服放大器手册
找这个东西.里面有的.非常详细的技术手册.

网友AD(2008-07-12):
我有一台MR-J2S-70A的三菱驱动器显示AL51或AL52.请问是哪里故障,有没有说明书提供.谢谢

网友AE:
AL-20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干扰引起的,布线时注意把编码器电缆和电机电源电缆及其他易产生干扰信号的设备/线路分开。有时候编码器电缆有问题也会报警,不过这个时候一般会报AL-16,AL-51有时候也报。

网友AF(2008-08-20):
你打开电机看看,是不是那种小体积的编码器,具体型号我忘记了,要是的话就是那个编码器品质不良,要小心将编码器拆下重新把各个IC焊接一下,重点是55c1167那个,记住千万不要拆带光电池那块板,否则就难整了

网友AG:
如果有编码器报警在确认接线没有问题情况下,基本就是送修了,这个问题不是自己能解决的;

手册在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网站有啊,都是用三菱产品但是好像都上三菱电机网站啊!

网友AH:
有可能是干扰,

网友AI:
应该是干扰。日常工作中遇到很多次,最奇怪的一次一上电就报“AL20”。各种方法都试了,无法解决。最后将CN2处的金属牌去除问题解决,不得其解。清高手解释。

网友AJ(2008-10-15):
三菱MR-J2S-70B-U004出A1 ALARM请个位高解释一下故障在那里??

网友AK:
本公司专业维修伺服电机,对于各类故障,发邮件到本公司,有专业人是为你解答。www.chinadzwx.com

网友AL:
一般是ENCODE问题,

ENCODE可以更换的

,ENCODE可以买到的,

只要给出型号.

网友AM:
编码器连接的接地线断了也报这个

网友AM(2008-11-30):
大家好,有那位朋友知道MR-J2S-70A伺服驱动器使用说明书,下载到那里,是否可以发给我呀/JXLS@163.com
网上到处是

网友AN:
送修好了  呵呵

网友AO:
三菱的MR-E-70A的SERVO,一通电就出AL30,查参数0是4000,正常。内置的电阻是40欧姆,60W的,没问题。L1,L2的电压是230V。P,D的连线是好的,IGBT管TR1经测量是好的。各位大虾,还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难道要换个新的?

网友AP(2009-01-17):
各位 我有一台驱动器MR-J2S-40A的驱动器跳 AL.32, 是什么问题啊 如何处理 谢谢了

网友AQ:
三菱FA产品的资料现在已公开了,多数的资料可以在上海三菱电机的网站上找到,也可以找他们的代理商要啊

网友AR(2009-02-16):
更换编码器线还不可以,仔细检查伺服放大器MR-J2S-70A的控制电源有没有松动的情况----那就看是否编码器电缆有问题,更换电缆可要比换编码器方便省银子吧

网友AS:
专用型号的手册好像很难找,哪位朋友帮帮忙

网友AT:
我的MR-J2S-70A是 AL51报警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我的邮箱xuyong988@sohu.com

网友AI:
我们也经常遇到,断电后在上电就好,应该是干扰问题,检查控制柜的接地是否良好?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信号线是否按6楼提示的进行连接?等等!

网友AU(2009-03-23):
用对换法就知道电机还是驱动器问题了,

我们做二手的现货,价钱便宜。确定了是哪一个问题就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了,谢谢

网友AV:
菱的MR-E-70A的SERVO,一通电就出ALE9,是什么原因

网友AW:
首先看看 设置上有问题吗。。编码器 的解法 是四线制 还是2线制。设置对了的话  uvw  是自己接的,还是买专门的接线端子,看看 三相 有没有接错,颜色 对不对,使用时间长的话,也有可能 线头的问题。

网友AX:
这样的问题如果在现场解决的话不难!

网友AY(2009-04-24):
资料我都有,电机的问题我可以找我,Q772989133

网友AX:
编码器CN2与MGA017之间的通迅是由IC9<75c1168>来完成的.

网友AZ:
请问三菱MR-JS-100A的伺服器晃示RL-37故障代码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W:
有可能电缆问题,要不就送修了、。

网友BA(2009-06-19):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编码器通信电缆用万用表测量完全是好的

但就是不能用。

特别是通信电缆用在频繁弯曲地方

频繁弯曲时要选-H的电缆

网友BB:
MR-E-40A的AL50.52报警是什么?哪里可下载资料。谢谢。

网友AW:
那有可能要维修了。。或者 到专门的维修点  把编码器误差校正一下~~

网友BC:
诸位好,本人做课程设计,求一副关于MR-E-70A的接口连接及系统图,望给予支持一下----------

网友BD(2010-03-13):
今早刚刚遇到这个问题AL-20,一上电就报伺服电机故障,消不掉。

检查电机,电缆线都没有问题。由于没有备用电机,只好把编码器拆下来检查,没有发现异常,装上后,正常。

具体原因也没有明白

网友BE:
那位大哥能帮我说明下伺服驱动里电子齿轮比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BF:
对:V850523 关于

各位 我有一台驱动器MR-J2S-40A的驱动器跳 AL.32, 是什么问题啊 如何处理 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过流的报警,一般都跟过载差不多,你看看吧,机械过载没有,脱开负载吧,对了,还可以调整下增益和加减速度

网友BG(2010-05-12):
有一台MR-E-100G变频器伺服显示AL20,关闭电源后也不起作用,CN2线已经换了,诸位帮帮忙看怎么能处理啊

网友BH(2010-07-01):
引用 网友AQ:
三菱FA产品的资料现在已公开了,多数的资料可以在上海三菱电机的网站上找到,也可以找他们的代理商要啊

网友BI(2010-11-1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棘手,高手赐教!

网友BJ:
地线接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K(2011-02-12):
各位大侠好,我使用三菱JS-J2S702A控制器和HC-SFS702伺服电机做定位控制,用时有时会共振很大声.有时又不会,请教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BL:
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着急啊,又没备件

网友BM(2011-06-07):
我有个MR-J2S-70A上电警报AL25。我估计是EEPROM坏了。那位有。发到我QQ邮箱里。QQ号码、512082718

网友BM:
各位大侠。我的MR-J2S-70A报错AL25。我估计是EEPROM坏了。那位有发给我。QQ512082718.邮箱

网友BN:
其实很有可能是连轴器松了,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一直去找电气的原因,后面才知道是连轴器松了,垫点纸或者换掉连轴器就好了

网友BO:
AL-18 怎样处理

网友BP(2011-07-17):
MR-J2S-70A驱动器参数丢失是什么原因请大侠指教

网友BP:
MR-J2S-70A驱动器AL-20报警在更换编码器后会出现这样的报警,在电源上电后电机会抖动几下并出现AL-51报警,主要是编码器位置没调整好

网友BQ:
编码器不好或者出现错误,先用手盘电机输出轴,然后从新找原点

网友BR(2011-09-04):
上海三菱电机官网什么说明书都有!!!!!!!

网友AM(2012-01-03):
专业维修三菱伺服。愿意和大家探讨技术,QQ。672795148。电话1382911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