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RS指令?

楼主(2006-03-01):
我想知道RS做为通讯时的用法,最好举出个例子,还有要是用RS做移动数据用,应该怎么做?为什么我用RS D10 K1 D200 K1.D10里的数20为什么没移到D200里呢?

网友A:
你搞错了,rs指令是通讯用的,是一台机器与另外一台机器按自定义格式通讯的一条指令,不是移动数据用的。
如果像移动数据,要用mov/fmov/bmov等等。

楼主:
to新四军:那RS做为通讯指令使用时与MODBUS的读,写指令有什么不同呢?能举个例子吗?谢谢了.

网友B:
MODRD MODWR等指令是针对Modbus协议的便利指令。也就是说只有当主站(Master)和从站(Slave)均符合Modbus协议时,才允许使用Modbus指令。如果从站不符合Modbus协议,那么使用MODRD或者MODWR就不能实现主从设备的通讯。
但是RS指令是专为主机使用485通讯口提供的便利指令,也就是说:只要主站和从站之间通过RS-485通讯口通讯,那么使用RS指令即可实现主站和从站的通讯(前提是要知道从站协议的数据报文格式)。

网友B:
例如:当使用台达PLC控制西门子变频器时,就不能使用MODWR或者MODRD等指令,因为西门子变频器不符合Modbus协议,但使用RS指令便可以实现台达PLC与西门子变频器的通讯控制。

楼主:
谢谢你lesing.du,不过我还想再问问,如果我想将设定的频率写入变频器,用MODBUS协议可以写成
如果我用RS指令时应该怎么写呢?我下面这么写对吗?

楼主:
啊,wo ya是yi yi的回答

网友B:
可以,只要你预先将数据传入D310开始的寄存器中即可。

楼主:
TOlesing.du: 可我觉得我写的RS的程序不对,MOV H2001 D0是将十六进制的数传入D0不是将变频器的地址H2001写入吧?还有如果想将D310里预先存入的数值写入地址H2001,那么如何进行间接寻址呢?如果进行联机装置的地址是2,在哪里用什么指令表示出来呢?

网友C(2008-10-24):
可以,只要你预先将数据传入D310开始的寄存器中即可。

RS发的数据是有读?? 站号 功能码 地址 数据量 LRC(CRC) CR? LF

写要加数据数 和数据 功能码要变

网友D(2010-04-03):
用RS指令怎么来接收青智表的数据啊,表理设置了一个地址号,那在PLC理怎么来接收这个地址号的数据。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的邮箱,zengxianwei1216@163.com               谢谢了

网友E(2018-01-26):
兄弟  你有RS具体的程序吗?我是台达PLC控制三菱变频器想用RS来控制 有的话发下给我2783513093@QQ.com万分感谢

网友F(2018-06-07):
真好,可要认真学习,学习学习